SW移动复制实体时能不能把模型坐标系隐藏?

楼主(2021-08-27):
我要复制这个管子模型,基点就是中间这个点,
可是由于这个临时坐标系挡住,
我鼠标点击不上这个点,导致操作无法完成;
怎么能隐藏这个临时坐标系?

楼主:
搞定了,先选点,如何再选择实体

网友:
不用才是大傻瓜,而不认识简直是惊人

网友:
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三重轴,我给他还设置了个快捷键。

楼主:
|水水5发表于 08-27 17:14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三重轴,我给他还设置了个快捷键。
布置设计时,有时相对坐标不是整数,需要用点到点的方式复制

网友:
在首选项里面去设置,试试看了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9-01 04:26在首选项里面去设置,试试看了
找到方法了:先指定参考点和目标点再选模型,;软件默认是先选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