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连杆机构应该怎么计算气缸的出力大小

楼主(2021-08-27):
翻转后

翻转后

翻转前

翻转前

网友:
输出在哪,输入在哪

网友A:
你这个连杆很简单,输出端的力算出来,其他地方就用力乘力臂就都可以得到了。特别复杂连杆都转好多遍了的,用虚位移原理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连杆很简单,输出端的力算出来,其他地方就用力乘力臂就都可以得到了。特别复杂连杆都转好多遍了的, ...

这里的输出端指的是负载输出端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里的输出端指的是负载输出端吗?

负载重心分布

负载重心分布

这是负载重心和气缸连杆的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负载重心和气缸连杆的尺寸

力和力臂了解过没有啊?没有的话可能会觉得搞不清。去看看学习文档 就非常简单清楚了,把气缸轴输出力往连杆垂直方向一分 一乘就好了 受力肯定是平衡的 立个方程就可以求出所需项的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负载重心和气缸连杆的尺寸

你这个结构很简单,就两个力臂,设需求的气缸输出力F,300*0.05=F*0.057,F=263N,取安全系数2,F需求=526N。设气压0.5Mpa,得缸径不小于18.3mm,取缸径20就可以了。注:这只是你图中给的这种状态,此时负载重心是最远的,以此状态计算是正确的。但是你的旋转臂输出力方向是变化的,你还要找出旋转臂的力矩最小时候是否满足。两者都满足就OK了

网友A:
你这个负载的工作流程是怎样的啊?需要旋转多少度,就是90度是吧?那还可行,这个就是摆动,靠他旋转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结构很简单,就两个力臂,设需求的气缸输出力F,300*0.05=F*0.057,F=263N,取安全系数2,F需求=52 ...

明白了,刚刚画了气缸最低点,最高点,还有正好垂直连杆三个位置的受力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负载的工作流程是怎样的啊?需要旋转多少度,就是90度是吧?那还可行,这个就是摆动,靠他旋转可不行 ...

就是旋转90°,然后复位
但是我现在又有一个疑问,他这个旋转的速度应该怎么去估算啊,电机的话我知道是用惯量去算,这种不知道用什么公式

网友(点评):
气缸推出有速度,最低点、最高点分别对应气缸杆升出长度(可算出时间),对应旋转角度除以时间就是平均旋转速度,但这不是匀速旋转,要精确就得分段,或者用表格(应该有对应函数关系)

网友A:
你这个结构要是气缸不经过旋转臂转一道,直接在旋转模组的底部柱子那里加气缸驱动就比较常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结构要是气缸不经过旋转臂转一道,直接在旋转模组的底部柱子那里加气缸驱动就比较常规了

大神的意思是在旋转模组的底部加个气缸连杆往上顶,或者是在顶部往上拉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旋转90°,然后复位
但是我现在又有一个疑问,他这个旋转的速度应该怎么去估算啊,电机的话我知道是 ...

旋转速度好估,气缸速度20-500mm/s,平均速度按100mm/s算,你90度走100行程,刚好1s,转速不就有了吗,1转/4s,15rp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的意思是在旋转模组的底部加个气缸连杆往上顶,或者是在顶部往上拉么

非大神,滥竽充数而已。就是你那样理解的,原理一样,只是连接的部位不一样,在结构的中间部位驱动也感觉舒服一点,不别扭 当然你这个也是完全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大神,滥竽充数而已。就是你那样理解的,原理一样,只是连接的部位不一样,在结构的中间部位驱动也感觉 ...

我这种因为是其他地方有干涉,所以只能装在两边,我打算一边装一组气缸

网友:
首先LZ要求出要转动的那一部分,相对于转轴的质心吧!这个在装配工程图里能查到吧!

网友(点评):
这个已经测出来了,就是30kg,质心到转轴的距离大概是50mm

网友:
根据结构图把机构运动示意图先画出来,找出输入和输出构件构件,已知构件上的载荷是多少?还有哪些运动或者构件的位置关系已知的。这样一步步做分析。

网友(点评):
感谢大神指点~!

网友B:
看你这么多光轴,直线轴承,摆到位之后工件垂直方向运动,也是气缸出力吗?

网友C:
这个计算其实挺简单的,一般的初中生都能搞定了,杠杆原理计算动力矩和阻力矩就行了!
不过你这根轴得好好弄弄,我看那个平键那里承受了很大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么多光轴,直线轴承,摆到位之后工件垂直方向运动,也是气缸出力吗?

是的,摆到水平之后也是由一个气缸推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计算其实挺简单的,一般的初中生都能搞定了,杠杆原理计算动力矩和阻力矩就行了!
不过你这根轴得好好 ...

好久没做过这种受力分析了,一时间碰到有点迷茫。
我之前做过一个电机带动的机构,如果电机那种模式能承受,这种连杆模式应该也一样能承受吧,具体设计的时候我会校验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摆到水平之后也是由一个气缸推出

两个气缸?

楼主:
不是的,摆动是一个气缸,然后摆动机构上也有一个气缸,带动第一组导向轴伸出,末端也有一组导向轴配合弹簧使用,起缓冲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计算其实挺简单的,一般的初中生都能搞定了,杠杆原理计算动力矩和阻力矩就行了!
不过你这根轴得好好 ...

那怎么办,多加个健吗

网友D:
看到楼主的问题和其他大侠的回复,哭笑不得。
不知道大家的年龄和学历,好像是没读过书和没有过工作经验。
问题太简单,稍微有点初中数学知识就应该明白。
可以给你们说清楚。
但已经网上挂了号,正准备去医院。
医院回来后,如果这个回复没被删,开始给你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楼主的问题和其他大侠的回复,哭笑不得。
不知道大家的年龄和学历,好像是没读过书和没有过工作经验。 ...

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D:
@lanhaibo9
先说点不一定是无关紧要的话。
机械零件的命名,没有标准,但多少有些约定俗成方法。你在这个设计称呼为“连杆”的零件,似乎称之为“摇杆”或者“摇臂”、“旋臂'要容易让人领会其功能一些。

你需要做的是个扭矩计算。
气缸推动摇杆使物体摆动。
摆动物给出的扭矩,为其重心到摇杆轴心距离的水平投影与运动部件的乘积。
气缸的出力轴线与摇杆轴心的距离与气缸出力的乘积为气缸能够给出的扭矩。
气缸所给扭矩必须大于运动部件扭矩,部件才能被推动。
在5楼给的图片显示了机构最大负荷的工作位置。此时运动部件的重心离开摇杆轴心距离为50毫米,给出的扭矩为1500公斤*毫米。
不过你在24楼说了摆动的部件里还有器件运动,运动部件的重心要有变化,给出的扭矩也相应会有变化。
在所给结构里,气缸的出力轴线与摇杆轴心的距离肯定小于57*0.707,姑且定为35吧。
那么,气缸出力必须大于1500/35=52.5(公斤)。
你准备用多大的气压,多大缸径的气缸给出这个力?
你现在画出的气缸能做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lanhaibo9
先说点不一定是无关紧要的话。
机械零件的命名,没有标准,但多少有些约定俗成方法。你在这个 ...

气压是0.5MPa,我打算用两个32缸径的气缸带动,
我这里有个小小的疑问,气缸能给出的扭矩不应该是由:气缸垂直摇杆的分力x摇杆的长度吗
为什么会是:气缸的出力轴线与摇杆轴心的距离与气缸出力的乘积

网友(点评):
算了一下,好像算出来是一样的

网友:
不用计算,只要气缸输出力够就行了!不行就选大一些!

网友(2023-12-09):
这是个费力杠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