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面无法选中

楼主(2021-08-27):
一个零件大的孔,沉头孔的边线和面可以选中,螺纹孔只能选择边线,选中边线的时候显示直径大小和中心点坐标;放到装配体里,这个零件的表面可以选中,螺纹孔的边线可以选中,但螺纹孔面还是选不中,每次选螺纹面的时候就选择了零件后面的零件,好奇怪啊
 我重新生成了一边螺纹,又可以选中了,当选中螺纹面的时候显示直径大小,真是奇怪哦

网友:
装配时孔用临时轴

网友:
这是软件bug

网友:
是不是图层把它给管控了!

网友(2024-07-24):
一样的问题,您解决了吗?用着用着突然这样了。沉孔可选,螺纹选不了,需要按住shift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