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常见的管螺纹还是G管螺纹

楼主(2021-08-27):
各位前辈,小弟想问一下。我在书上看到管螺纹分为密封的和非密封的。我们平常见到的G管螺纹是非密封的管螺纹。走水的话要加生料带,密封圈。为什么不直接使用密封的管螺纹呢,安装还省事。是成本问题还是其它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有一个一直困扰我设计的问题 就是NPT的螺纹很难控制弯头的方向 或者干脆说如果你拧的两段管子直接需要有水平方向的配合问题 用NPT螺纹如何实现呢 只能先拧上在加工 我司很多加热器的管道就是如此 也该如此 但如果需要弯头拧在阀上且需要控制方向呢 。 可能会说硬拧,拧到方向对为止,最近在设计与微量注射器配合管路时,人家G1/4孔材料是用特氟龙做的,由于需要过强酸,用PEEK做了一个1/4 NPT的转接头,根本不敢用劲,最后还是做了G1/4带密封圈 上704胶,阀上的几个G1/8孔都买了从北昂的1/8NPT转接头,最后还是自己用PEEK做了G1/8的管路转接头。

网友:
平时常用的G螺纹也就是直管螺纹多一下,如果有特殊应用在采购和加工时最好标明螺纹类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一直困扰我设计的问题 就是NPT的螺纹很难控制弯头的方向 或者干脆说如果你拧的两段管子直接需要有水 ...

主要是先要认好扣,认好了就好拧了,人不好可能拧报废了

网友:
有些管壁厚不够, 不太适合;

网友:
加工太贵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大佬热心回答。

网友:
因为方便。G螺纹孔既可以和G螺纹接头拧,也可以和R螺纹拧。和R螺纹配合也起到密封作用

网友:
可能是PT牙没有G牙那么好加工,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螺纹连接这块内容,自己好好梳理一下,从螺纹密封型式,螺纹牙形角,螺纹标注自己自己可以总结一个对比表,使用时就不会糊涂。

网友:
G螺纹,好加工,外购回来的螺丝,大部分都是R螺纹;

网友:
直接买配件接头不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