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里面编辑零件

楼主(2021-08-27):
装配体里面难免有些零件要参考别的零件打孔,这个时候要在装配体里面编辑了
比如说打沉头孔或螺纹孔,这个时候编辑零件的时候,选择要编辑零件的表面然后特征-异形孔向导-选择好孔类型和参数,点击位置,这个时候,因为这个零件后面的参考零件看不到,所以我一般 切换 显示样式 从 带边线上色切换到隐藏线可见,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零件后面的零件了,这个时候参照着打孔;
这样做如果装配体简单点还行,如果装配体很复杂,你根本搞不清楚零件后面的线,一团乱麻,所以不知道大家装配体里面编辑零件打孔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
选择有关系的零件,右键——孤立。

网友:
直接转到零件编辑草图就行了。

网友:
孤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