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这种涨芯可以涨大多少

楼主(2021-08-27):
请教大侠,这种涨芯可以涨大多少

网友:
尺寸呢,材质呢,猜谜呢

网友:
没多少的,基本上就是个变形量

网友A:
1mm左右算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m左右算大的。

谢了

网友:
0.2-0.5

网友:
通常是作基准用,应该是在公差配合的级别里,同样尺寸不同公差带效果不一样,不会太大大了变形大就作不了基准啦

网友:
lz想涨多大?

网友:
单边几个毫米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