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无法展开

楼主(2021-08-27):
如下图,我创建两个类似的钣金件,一个能展开,一个无法展开,哪位大佬能帮忙解释下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是不是焊接了

网友:
基本都是圆角倒角 拉伸 乱七八糟的东西 压缩几个你觉得影响展开的特征试试呗

楼主:
没有焊接,两个钣金件模型都差不多,一个能展开,一个无法展开,出现这个提示,问题是这个提示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楼主:
这个是能展开的另一个模型

网友:
展开后相互有重叠。

网友:
看看有没有展开干涉,R角是否到位,有没有开切口,扣角对不对

网友A:
这个数模没有形成钣金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数模没有形成钣金件了!

已解决,模板和project应用有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