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如何防止打错螺丝孔?

楼主(2021-08-27):
经常没在意的情况下,把螺丝孔打小一号,或者把沉头孔打小一号,M5的沉头孔打成了M4.的还不知道怎么检查。高手门你们有没有这种打错孔的情况,一般怎么防止这种错误的发生?

网友A:
全部线框显示,然后扫一眼总装,挨个孔查看。如果有经验,通孔和螺纹孔的大概比例能掌握个差不多。线架框图,能让通孔和螺纹孔都显示出来,这样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无它,唯手熟尔!

网友:
挨个检查,别无他法。借用各种剖视检查

网友:
自己打孔的时候注意下,然后互审

网友B:
我是从没出过这种错误,基本上设计好一个子装配体,就会把螺丝装上去,所有螺丝都装上去,然后透明化看一遍就行,有问题一眼就看出来了。

网友:
很少这种情况。偶尔出现基本上是借用母本,没有改。原版的几乎没有错过。

网友:
出工程图直接拉孔表,一目了然吧

网友:
没有办法,这个全靠自己细心。自己做的,很少出问题.改别人的图,一不小心就出错,

网友:
挨个检查是必须有的。
尽量减少品种规格,譬如只有M5、M8、M12,
肯定比M3到M12都有时,更加方便设计、检查和装配

网友(点评):
我一般是M6,M8,M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线框显示,然后扫一眼总装,挨个孔查看。如果有经验,通孔和螺纹孔的大概比例能掌握个差不多。线架框图 ...

谢谢,好方法。以前用CAD打孔的时候很少出错的,用了3D软件,太自信了,没有排查,出错的机率大多了,几乎经常出错。以后画好了一定要排查,用线框图对一下。用CAD打孔,平面打孔,只是显示要打孔零件的图层和参考的图层,打上孔后,大小一目了然,不可能出错。3D用模型来打孔,打完就算了,追求速度,后面总体的干涉检查,孔对其都没问题,要是不打螺钉的话,就查不出来了。

网友C:
用的CREO,没有这个顾虑,沉头孔,通孔与螺丝孔都是一体生成的,软件自动配对
别的软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功能,如果没有就一个个的检查,肉眼是能看得出来的,螺丝孔底孔明显比过孔小,如果一样大那铁定是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CREO,没有这个顾虑,沉头孔,通孔与螺丝孔都是一体生成的,软件自动配对
别的软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功 ...

对,打完孔要自己检查一遍!

网友D:
这个记住螺纹孔的直径表,要牢记于心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记住螺纹孔的直径表,要牢记于心才行!

要的,就怕有时候也会点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从没出过这种错误,基本上设计好一个子装配体,就会把螺丝装上去,所有螺丝都装上去,然后透明化看一遍 ...

做多了,经常会错一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