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离心力问题

楼主(2021-08-27):
一个车床工装,在半径130处,径向放置一个迷你气缸,考虑到旋转时会有离心力,气缸活塞顶出的力就会衰减。利用在线离心力公式计算了下,有不太明白的地方请各位指点!   疑惑1:为什么转速越高数值越低。疑惑2:这个数值带个e读数怎么读?

网友:
还是自己用EXCEL 列一下 自己算吧。离心力的公式网上有

网友:
数值带字母“e”,是科学记数法表示型式。字母e后面的数值表示e前面的数值乘以10的多少次方(e后面的数值是10的方次幂。)

网友:
改了数值没点计算?然后误以为转速低的离心力大?

网友:
这个不好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