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转的电机一般用到多大转速最合适

楼主(2021-08-27):
1500转的电机一般用到多大转速最合适

网友:
你这问的好奇怪

网友:
工况转速,一般是1440转
可以在工况以下的适当范围内运行

网友:
1500转的电机,大概率是三相异步电机。不加变频器的情况下,就1440转左右的速度下转动。一般用于恒定速度,无频繁启停的场合。

网友:
不超过最大转速,但是,功率不要超过额定功率。

网友:
四极三相异步电机?用多大转速是我们能决定的吗?用变频器发热哦

网友:
电机选型设计时己按使用要求设计好,你没有说明是交流还是直流电机。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80%的余量

网友:
‘’1500转的电机‘’,既然描述的转速这么精准,难道说同步电机?异步电机转速会低于1500,多少转合适呢?这个还是要看工况,空载使劲转,满负荷或超负荷转速自然要低一些,定速和变频又不同,自己查资料吧!问题描述不清,又想得到答案,别人都不知道怎么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