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选项 显示里面关联编辑中的装配体透明度不可选

楼主(2021-08-27):
如题,我的一个装配体里面 这一项灰色的不可选,奇怪了,其他的装配体打开以后这一项时可以选择的,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顶一下吧

网友:
看看装配体模式,是不是大型设计审阅?

网友(点评):
审阅模式下也是正常的,甚至不打开文件在系统选项中也是可以正常选择的

网友:
审阅模式下也是正常的,甚至不打开文件在系统选项中也是可以正常选择的,所以楼主要做的就是截图,而不是在这让大伙猜谜

网友:
是不是没有选择零件?选择一个零件试试看。

网友:
底部颜色没设置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