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细栏垃圾中的垃圾

楼主(2021-08-27):
从SW转的inventor。
1.行高不能定数值
2.行高不能锁定
3.单元格不能单独改字高,对齐
以上还罢了,最无语是居然不支持装配结构打乱。
这尼玛总明细表做得吐血。
又不能插入几个表,每个表不同结构。
所有表都共用一个BOM。
没辄了,只有导Excel用AUTOCAD画,
或者自己编宏自动生成了。
太尼玛垃圾了,敢情inventor只能画零件图么

网友:
这年头还有人纠结软件

网友:
软件是死的,人是活的

网友:
兼容性不好,消消气

网友:
自己学艺不行,不要随意发表意见。图框、明细、工艺卡、综合明细及常用的技术明细,要自己懂得按我们国标的标准去自己做好,可以随时调用。没有软件可以达到符合任意公司的标准,要学自己做。

楼主:
楼上这位明显不是从业于标准的设计企业,对于图纸的标准化审查显然没有什么概念。
我所述问题全是自定义明细的问题。
如果软件在不借用API情况下不能实现满足公司标准的自定义,当然是垃圾。
当然,这几天我已经实现了很接近标准化的自定义。
1.多重明细表,全展开后分别隐藏。缺点是改序号非常麻烦,浪费精力。
2.每个装配体下用ilogic增加虚拟零件,复制装配体的iproperty。优点是总明细表可以用只零件的表格实现,并且数量也没问题。同时也可以避免后期更改装配层次带来的第1种方法的不同明细表对齐。缺点是每张部件本身的装配图需要用ilogic默认在明细栏隐藏同名零件。
3.在部件内用ilogic每次保存BOM表至同名excel文件,在总明细表内用ilogic读取excel表,按照给定位置创建文本字段,用textbox的formattedtext属性去每次刷新。优点是行高、字宽、字高都能控制,缺点是排序很蛋疼,要试很多次才能排到需要的顺序,中途增加零件很麻烦。
现在优选的是第2种。
这个问题明明只要INVENTOR在3个BOM表基础加一个自定义BOM表,把所有装配体按零件计算就可以了。至于行高,完全可以像AUTOCAD一样,通过不显示表格框线就能实现框线显示正常。从标准化角度来看,文字高低偏一点看不出来,但框线超出或重叠一眼就能看出来。

网友:
用不习惯也没办法。

网友:
很多公司 用inventor 应该都是正版,因为正版Autodesk 全套打包,便宜。
如果不是正版inventor 那就是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
问楼主,SW的BOM表很牛吗?

网友(点评):
牛不牛,看疗效。。。IN是个半成品,,别学了。。。唯一优点估计就是 不怎么吃内存

楼主:
SW的BOM表牛不牛我不知道,但至少能从树状结构拆分成任意平铺结构。并且每个单元格都能改宽度、高度,且能锁定行高、列高。如果内容太长了,还可以套合文字至单元格宽度,实现自动改字高。
唯一的缺点就是当零件种类超过200种以后,调整结构会非常卡。虽然能按ctrl实现分散的多行汇聚排列,但是基本一个操作下来要等10分钟。不过等结构调整好后再拆分明细表后,速度明显提升。
INVENTOR目前来看,明细表的更改速度是很快的,这是一个优点。

网友(2021-12-25):
你SW转IN干嘛啊 都是差不多档次的软件 我都CREO了 转CREO或者UG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SW的BOM表牛不牛我不知道,但至少能从树状结构拆分成任意平铺结构。并且每个单元格都能改宽度、高度,且能 ...

SW的BOM表,卡得一批

网友(2022-03-25):
自己不会,就不要怨软件。

网友A:
1.草图混乱,投影的不能编辑,但是又也做特征用!!!出了问题,根本找不到问题!! 半成品
2.装配体中,孔定位不能借用(这么好用的功能居然做的这么垃圾)!!                       半成品
3.零件在拉动草图后,特征会消失,需要重新定义(导致后面装配关系全部出错)这点很致命!!垃圾品
4.没有对称配合,装配困难。。。装配极其难用(软件有点蠢)..
5.零件透明只能在真是视图显示。
6.孔特征借用关系操作复杂繁琐,投影用到吐血,。。。投影后,本来可以拉动的零件,就给定死了。。垃圾品
7.装配体中,螺丝等紧固件选择 简直让人无语!!!半成品。。
8.让设计师很痛苦,总是和软件指令操作较劲,设计思路被打乱,根本无法正常设计。
以上种种,注定INVENTOR永远上不了台面。。希望群里正确宣导,应届生不要去学这种垃圾软件。就让它随时间而溟灭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这位明显不是从业于标准的设计企业,对于图纸的标准化审查显然没有什么概念。
我所述问题全是自定义明 ...

没有实际经验的,就会纸上谈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草图混乱,投影的不能编辑,但是又也做特征用!!!出了问题,根本找不到问题!! 半成品
2.装配体中, ...

这不巧了不是!
刚开始接触SW,同样感觉,这么垃圾的软件,居然有人用!(其实都是习惯了某种操作,新方式带来的不适应而已!)
1. SW操作,这快捷键功能也配叫快捷键?大部分操作都依赖鼠标点击才能完成,鼠标手就是这么养成的。
2. 草图约束关系居然只能先都选中图线,然后再点击约束关系,这操作才是脑残!
3. 左侧树里面的草图、特征、零件、装配居然不支持双击激活?
4. 画完草图,居然要再点击进入特征功能,才能进行特征操作?
5. SW号称支持参数化设计?
6. 有基础平面,居然没有基础坐标系轴?
7.   未完待续。。。。。。。

既然没有耐心学习,既然自己适应能力差,就好好用你熟悉的软件吧,别抱怨了!
两个半斤八两的软件,还互相看不上,有个什么劲儿。。。。

网友(点评):
我都懒得点你,点你是教你学习,你怕是连鼠标笔势 都没有用过吧,你实操过这些东西嘛?你做的都是很皮毛的东西。 1.in的右键8个雷达 就是抄袭 sw鼠标笔式的。 2.你真的只会点皮毛,就吓囔囔。

网友(2022-04-24):
引用 网友B:
这不巧了不是!
刚开始接触SW,同样感觉,这么垃圾的软件,居然有人用!(其实都是习惯了某种操作,新方 ...

你没认真学,没有用心做事吧。。inv装配体中的镜像,阵列之后。源文件都不能编辑。垃圾的一批。。
谈什么鸡巴操作习惯!!!
INV都是抄袭SW的,功能用起来不伦不类,操作也是繁琐至极。。

网友:
SW最基本的“撤销”和“恢复”都没有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