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式齿轮啮合机构,求助大神支招

楼主(2021-08-27):
遇到一个设备,原来是电磁离合带动分割器上的料盘旋转,现在老板说电磁离合器故障率很高,想换个传动方式,于是想到通过齿轮,但是设计完发现当分割器变位后主动轮和从动轮啮合会发生碰撞现象,希望老师们能给出个建议有没有其它传动方式,或者这种变位传动的齿轮应该怎么设计比较合理。谢谢大家

补充内容 (2021-9-5 22:20):
谢谢各位朋友的解答,现在已经找到解决的办法了,非常感谢各位

楼主:
补充一下,主动轮一直转动不停歇。

网友:
没看明白图中结构

网友A:
自动档车里用的电磁离合咋不会故障高,你们选型有没问题呢

网友B:
分割器旋转与主动轮的转动应该有关联吧?另外,从动轮在机架上是悬浮着的吗?不应是悬浮的,传动结构不明确

网友C:
你这是从动齿轮和主动轮是在同一平面上,分割器旋转到位自动粘合。还是分割器到位后主动轮升价完成啮合

网友D:
"原来是电磁离合带动分割器上的料盘旋转",怎么理解呢?
原来的传动方式:电机->电磁离合器->分割器,是吗?
分割器本身就可以实现4分割,比如270°的运行角,90°的休止角,到位后靠离合器断开动力,实现停止时间可控。
分割器的停止位置精度是靠内部凸轮保证的,既然之前可以正常运转,现在也不应该有问题,除非磨损,安装位置有误差等,和你图上的4个齿轮又有什么关系?通常电磁离合器是不容易坏的,难道选型有误?有钱也可以考虑换成伺服电机驱动,就不用离合器了!
难不成你说的是主动轮的启停是靠电磁离合器控制?

网友:
楼主能表述清楚一点吗,我还以为就我没搞明白,或者多截几个视图

网友E:
好像几天前有一个类似的帖子,应该也是楼主发的。你这高速运行中挂上去,挂上去,挂上去......

网友F:
我猜楼主意思是转盘上有4个工位,每个工位要单独旋转,楼主是否能通过把电机放在齿轮正下方,通过电机的升降摩擦而达到单个工位旋转的目的

网友G:
单向爪型离合器,一个在转盘上,一个在下面做上下动作,上顶转即可。缺点:只能单向旋转,不好停止驱动件的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割器旋转与主动轮的转动应该有关联吧?另外,从动轮在机架上是悬浮着的吗?不应是悬浮的,传动结构不明确

没有,我是画的简图, 从动轮是有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档车里用的电磁离合咋不会故障高,你们选型有没问题呢

是轴承容易坏,估计是同心度不好,轴承没多久就坏,还有轴也是,也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从动齿轮和主动轮是在同一平面上,分割器旋转到位自动粘合。还是分割器到位后主动轮升价完成啮合

是在同一平面上,分割器转动到位后 由于主动轮不停转,想要达到的效果是自动啮合,但是发现并不理想,会碰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电磁离合带动分割器上的料盘旋转",怎么理解呢?
原来的传动方式:电机->电磁离合器->分割器,是吗 ...

原来的设计是 电机带动电磁离合,然后分割器上的料盘下面是电磁离合的吸合部分,分割器转动到位后,主动轮不停,直接吸合,转动3秒后断开吸合,分割器转到下一个工位,电磁离合器的轴承容易坏,离合器也容易坏,料盘上的轴承也容易坏,总之不耐用,选型的话就是普通的干式,具体还真没计算过,料盘+工件重量不到1KG

网友(点评):
磁力耦合,齿轮也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几天前有一个类似的帖子,应该也是楼主发的。你这高速运行中挂上去,挂上去,挂上去......

没有,我刚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猜楼主意思是转盘上有4个工位,每个工位要单独旋转,楼主是否能通过把电机放在齿轮正下方,通过电机的升 ...

就是这个意思,放到正下方也可以,就怕普通摩擦达不到扭矩,而且工作环境很差,很多金属粉尘和砂轮粉尘,怕用不多久就打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向爪型离合器,一个在转盘上,一个在下面做上下动作,上顶转即可。缺点:只能单向旋转,不好停止驱动件 ...

这个差不多了,就是最好没有上下动作,因为这个旋转的地方工况很差,很多金属粉尘,还有砂轮粉尘,还有金刚石粉尘,上下动作的结构件都不耐磨,容易坏,您发的这个结构不容考虑偏心问题,很棒。

网友H:
引用 楼主:
原来的设计是 电机带动电磁离合,然后分割器上的料盘下面是电磁离合的吸合部分,分割器转动到位后,主动 ...

什么品牌型号的电磁离合器?

网友I:
单独的工位吸合转动改成三角皮带轮就行了,皮带磨损就更换

网友J:
搞个齿圈和4个从动轮一直啮合住,然后主动轮带动齿圈旋转就行,想要其他工位不转就加个单向轴承和阻尼器,防止齿圈转的时候其他工位带着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搞个齿圈和4个从动轮一直啮合住,然后主动轮带动齿圈旋转就行,想要其他工位不转就加个单向轴承和阻尼器, ...

可以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单独的工位吸合转动改成三角皮带轮就行了,皮带磨损就更换

四工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什么品牌型号的电磁离合器?

这个还真不知道,我见设备的时候都是坏的时候,离合上啥都没有,您有没有好的品牌推荐一下?

网友I:
四个工位要同时转吗?上料下料就用去2个了

网友:
每个工位配一个电机,用滑环给电机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猜楼主意思是转盘上有4个工位,每个工位要单独旋转,楼主是否能通过把电机放在齿轮正下方,通过电机的升 ...

他可以考虑汽车变速箱中的同步环结构

网友:
这个要有动态图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轴承容易坏,估计是同心度不好,轴承没多久就坏,还有轴也是,也会断。

以前做过类似的:电机上的轮子是聚氨酯轮,转盘上的轮子是滚花轮,气缸带动电机和聚氨酯轮子与转盘上的轮子接触分离。

楼主:
这个内齿是固定的?引导作用?就是不让从动齿轮乱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四个工位要同时转吗?上料下料就用去2个了

不是同时转,只有和主动轮接触的那个转

网友:
很好的文章

网友:
改进同心度问题可能简单些

网友:
直接摩擦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