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图纸中的270HV3是什么意思?硬度吗?后面的0.1+0.1 Nht,又是什么?

楼主(2021-08-28):
请社友帮忙,这表示的是什么?NITRATED:270HV3, 0.1+0.1  Nht
                                             NOT PAINTED

网友:
测试方法,好像是压入深度吧

网友(点评):
还是钢球直径,反正记不清了,只记得这是一个测试方法

网友:
维氏硬度

网友:
维氏硬度 HV3表示用3kgf的载荷测试的数值,270HV大约相当于26HRC
0.1+0.1nht no painted 可能是表示(纳米)压痕测试0.1深度无压痕

网友(点评):
经客户与老外确认,NITRATED:270HV3, 0.1+0.1 Nht NOT PAINTED 是要求气体氮化,氮化层0.1+0.1.not Painted是指不需要油漆

网友(点评):
NHT代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