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树上选中的零件能整体变色吗

楼主(2021-08-28):
如图所示在模型树上选中的零件    绘图区中该模型边线变成了绿色,怎么设置能让整个模型都变色而不仅仅是边线变色

网友A:
为什么要模型变色,首先要知道你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模型变色,首先要知道你目的是什么

只显示边线的话  这样零件多了看不清零件的轮廓,我之前用solidworks是能整个模型变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显示边线的话  这样零件多了看不清零件的轮廓,我之前用solidworks是能整个模型变色的

要学会适应软件的规则,而不是按你的规则来改变软件。

网友:
shift选中所有面,然后更改视图

网友(点评):
不是这个意思呢,模型树上点一下零件 绘图区该零件不是会高亮显示吗,就是想让整个零件面都亮显而不仅仅是边线亮显。

网友:
这是不是破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