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丝锥M24的丝盲孔攻深60,数控龙门加工中心840Dsl系统

楼主(2021-08-29):
螺旋丝锥M24的丝盲孔攻深60,数控龙门加工中心840Dsl系统,一个新的进口丝锥,攻了50个孔就断了,用的S30一刀到底

楼主:
这个螺旋丝锥能不能像摇臂钻那样攻一段深度退一圈,又重复这样一直攻到60深

网友:
技术水平问题

网友:
攻丝不能一下子到底的,啥四宫也扛不住

网友:
首先要保证底孔的尺寸及粗糙度,第二丝锥与底孔的垂直度要保证,第三,攻丝油要使用,第四,攻丝切削速度按照供应商提供的使用,最后确认一下丝锥的排削方式是否正确

网友:
这个一下到底,受力太大,多了抗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