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creo装配体中零件有过约束的说法吗

楼主(2021-08-29):
如图所示两个面我添加完重合后又添加了个平行,按道理应该是过约束了才对。

网友:
SW也一样,不会过约束。

网友(点评):
sw过约束后配合关系不是会变成黄色感叹号吗

网友(点评):
试过才知道。。。。。太想当然了不好。

网友(点评):
试了下确实没提示过定义,

网友A:
没有过约束,但完全约束后会变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过约束,但完全约束后会变颜色,

哦  颜色变化没看到,没完全约束的零件名称边上会有个方框看到了

网友:
CREO不会报,因为这俩配合不矛盾

网友:
平行约束是不会报警的,因为他们不矛盾

网友:
楼主为什么会觉得重合约束和平行约束是矛盾的,莫非初中平面几何没学好

网友(点评):
我是想着重合了那这两个面肯定也就平行了 再添加平行就过定义了,看来我对过定义理解的不对,重复约束不会过定义 冲突约束才会提示过定义

网友:
两个概念虽然类似 但是不同的两个。两面平行 是不能相交的情况下定义的。

网友:
没用过,观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