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面孔倒角怎么解决?

楼主(2021-08-29):
一工件如图,钻头一次钻穿,内壁的毛刺有什么高效成本低的方法去掉?我买了一把正反倒角刀,有一组Φ4的孔刀柄不够长一次倒两个孔。再说这个量很大,一个工件有4组对穿孔(8个孔倒角),一天要做5千件,按淘宝说那刀具寿命才1万次,一天要用4吧,成本很难承受。
现在想用铲刀铲,不知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这是个老大难问题

网友:
看图纸的工艺要求吧,用反刮刀刮毛刺是可以的,但是加工节拍上并没有什么优势,倒不如窜堆二次加工,比如喷砂

网友:
  看量的大小。磨粒去毛刺了解下。

网友:
你究竟是加工正反倒角,还是去内壁毛刺,标题与内容,图纸不符

网友:
三楼说得对,用震动 去毛刺,一个机器也没有几个钱

网友:
能不能不要产生毛刺
比如先用小钻头,再用大钻头,或者铰刀

网友:
有没有考虑用冲模冲出来这些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