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的POM材料加工

楼主(2021-08-29):
很简单的一个衬套,内、外径公差要求0-0.02mm,深度30mm,加工后尺寸稳定,可以保证在公差范围内,切下来后尺寸立马变化,拿下来就加两丝,过两小时变成加六丝,放一个礼拜,变成加六十丝了,到客户那里直接退货,可是苦了老板和员工了

求助同事们得到如下建议:
1、做0位负5丝,做完了用符合公差的塞规硬塞,放置
2、加工好了放水里
3、先开粗,用水泡些时间。再精车,后面就不会变形
4、粗加工然后沸水煮,然后再上机床加工

网友:
学习了  长见识了  谢谢分享

网友A:
聚甲醛(POM)收缩率比较大,易产生缩水和变形。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B:
本身材料就不支持这个精密的零部件,你怎么做都不能消除这个隐患,建议从源头开始重新选材。

网友C:
沸水煮 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聚甲醛(POM)收缩率比较大,易产生缩水和变形。

但是做一些工装治具时需要使用这种材料,变形与缩水的特性也需要克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身材料就不支持这个精密的零部件,你怎么做都不能消除这个隐患,建议从源头开始重新选材。

好办法可能就是更换材质,比如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沸水煮 高

试试吧,有点效果的

网友D:
根据这些建议之后做好了没?

网友E:
最后能做到需要的公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这些建议之后做好了没?

需要推荐更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后能做到需要的公差了?

可以算是比以前更接近公差了

网友:
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享。

网友F:
材料应力松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材料应力松弛

应力能释放完全的话,是可以达到尺寸要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力能释放完全的话,是可以达到尺寸要求的

这玩意尺寸稳定性不好,放置时间越长变化越大。

网友G:
会不会是环境温度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会不会是环境温度引起的。

切削的时候会产生一定的热量

网友H(2021-10-04):
能否使用PEEK替代

网友I:
可能是内应力的问题,
用管材试下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否使用PEEK替代

没做过这种材料,不过随意更换材料的话,客户会拒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能是内应力的问题,
用管材试下效果怎么样。

就是内应力问题,管材也不会太好的

网友J:
1.用沸水煮后再精加工是有效的,沸水煮是POM材料去应力的一种方法
2.这么大的内孔,建议用小钻头,再慢慢用镗刀加工.大钻头的切削力大,会造成内应力大.
3.刚加工出来的产品因为太热了,测量不准的,这材料热膨胀系数太大了,用冷水泡一会再测量也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1.用沸水煮后再精加工是有效的,沸水煮是POM材料去应力的一种方法
2.这么大的内孔,建议用小钻头,再慢慢用镗 ...

谢谢分享技术

网友K:
POM赛钢料,收缩率太大了,约15%左右。加工切削时有温度,与放冷后室温时,尺寸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POM赛钢料,收缩率太大了,约15%左右。加工切削时有温度,与放冷后室温时,尺寸都不一样。

但是,还是需要加工,所以,就会想尽各种办法

网友(2022-05-26):
先开粗,常温水浸泡一定时间去应力,再做精加工。粗精加工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压缩空气冷却;另外,注意加工和储存整体环境温度的变化,太大也不行

网友:
选用进口的POM材料,这个变形就会稳定一些,然后可以试出变形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