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喷淋清洗机-单站-喷淋压力调试方式

楼主(2021-08-29):
最近接触单站清洗机,需要定点高压喷淋清洗+风干。
想请问一下论坛小伙伴,喷淋清洗的压力是通过什么方式和方法调节的? 调节水泵的转速?谢谢!

*图片是网上找的。

网友A:
压力一般是通过调节水泵电机的转速来调节的,需要变频器,格兰富的有这样的泵,后面的是过滤器,根据需要配不同等级的过滤器,管路最前端安装喷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一般是通过调节水泵电机的转速来调节的,需要变频器,格兰富的有这样的泵,后面的是过滤器,根据需要配 ...

谢谢!

网友B:
既然是高压,我们当时的选择就是不控制,产品不怕坏,可劲造,冲的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高压,我们当时的选择就是不控制,产品不怕坏,可劲造,冲的干净。

我们这边的产品是压铸铝, 机加工后 丝孔里面需要冲洗,不知道多大的压力合适 。 大了怕破坏产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这边的产品是压铸铝, 机加工后 丝孔里面需要冲洗,不知道多大的压力合适 。 大了怕破坏产品。

和我们做的产品一样啊,我们主要清洗发动机缸体缸盖的,压力8到12公斤吧,不是高压,流量一定要大,另外前道机加工的丝屑越小越好,不然容易卡在孔里冲不掉。

网友:
它哪里应该有个压力工作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们做的产品一样啊,我们主要清洗发动机缸体缸盖的,压力8到12公斤吧,不是高压,流量一定要大, ...

大兄弟,想请问一下,这个清洗机有2个电机,  立式的是泵,应该是提供清洗的压力和动力, 下面的卧式电机是做什么用的?清理水箱?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兄弟,想请问一下,这个清洗机有2个电机,  立式的是泵,应该是提供清洗的压力和动力, 下面的卧式电 ...

老哥多大了?有其他视角的照片吗?看着也像是水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多大了?有其他视角的照片吗?看着也像是水泵

没有其它照片 就是网上搜索看到的。

网友(2022-04-16):
盲孔一般喷淋洗不干净吧,必须要浸到水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兄弟,想请问一下,这个清洗机有2个电机,  立式的是泵,应该是提供清洗的压力和动力, 下面的卧式电 ...

看着像个柱塞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兄弟,想请问一下,这个清洗机有2个电机,  立式的是泵,应该是提供清洗的压力和动力, 下面的卧式电 ...

高压柱塞泵,压力一般大于10Mpa

网友:
正常是有一个压力站储压吧?压力低了自动启动压力泵,压力高了自动停止压力泵。输出压力,通过输出阀的开度调节。难道不是这样的吗?虽然我没用过,但不都是这样学的原理吗?

网友(2023-03-20):
高压柱塞泵,一般用来清洗盲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