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冲床都有什么型号呢?

楼主(2021-08-30):
请教一下,冲床都有什么型号呢?

网友:
咨询厂家,他们会给你合理的建议

网友:
冲床种类挺多的,差异其实挺大的;像五金模选择冲床应根据产品加工所需的冲裁力,同时结合自身的经济条件,设备后续保养等多方面来选择冲床。

网友:
单冲,连续冲床,龙门冲床,每个厂家型号不太一样,一般都看吨位大小

网友:
关键是要看什么品牌呀!

网友:
冲床:开式
          闭式
                   单工位
                   多工位
                              肘结式
                              连杆式(多连杆式)
                                          伺服式
                                          常规式
                                                    冷镦
                                                    温锻
                                                    冲压
    这些词语组合起来基本上就是市场上绝大多数冲床的规格了

网友(2022-05-13):
直接联系厂家,他们和根据你的所需所求给你相对专业的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