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是否影响金属材料的弹性模量

楼主(2021-08-30):
关于弹性模量的讨论
甲: 金属材料的弹性模量与热处理状态无关。
材料在弹性变形阶段,其应力和应变成正比例关系(即符合胡克定律),其比例系数称为弹性模量。弹性模量的单位是达因每平方厘米。"弹性模量"是描述物质弹性的一个物理量,是一个总称,包括"杨氏模量"、"剪切模量"、"体积模量"等。所以,"弹性模量"和"体积模量"是包含关系。
弹性模量
是材料的抗弹性变形的一个量,材料刚度的一个指标。
弹性模量E=2.06e11Pa=206GPa (e11表示10的11次方)
它只与材料的化学成分有关,与温度有关。与其组织变化无关,与热处理状态无关。各种钢的弹性模量差别很小,金属合金化对其弹性模量影响也很小。
乙: 金属材料的弹性模量反映金属间结合能力,与金属的在不同温度模量有变化,你热处理前后如果没有发生相变,弹性模量应当没有变化,如果有相变,肯定有变化。
对于甲的观点是不影响还是影响比较小?

网友:
私以为 热处理对弹性模量影响比较小,用材料力学的代号就是E,或者,E是杨氏模量。
但是热处理影响了弹性极限或者叫屈服极限,使曲线右移,
不对之处欢迎斧正。

网友(点评):
热处理对弹性模量影响比较小,可以对屈服极限影响比较大——赞成

网友:
弹性模量通过热处理是可以改变的,对于大多数情况来说可以忽略不计,甚至钢铁一大类都采用一个数据。但是有的行业却是非常依赖和注重弹性模量的变化参数的,比如钟表行业。

网友(点评):
弹性模量通过热处理是可以改变的,对于大多数情况来说可以忽略不计——赞成

网友:
影响较小,公认的观点,可以忽略。

网友(点评):
影响较小——赞成

网友A:
会有一点,变硬弹性就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有一点,变硬弹性就小了。

大侠说的“变硬弹性就小了”,变硬就是硬度增大,这里的“弹性”是怎样定义的?

网友:
越搞越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