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友们,有人设计过搅拌罐吗?

楼主(2021-08-30):
想做一个直径1300,高度1500mm的加热搅拌罐,介质是水、油和猪肉残渣,目的是为了让这些介质不沉淀,要求不是很高。打算用一图的这种搅拌方式,用两根,在看化工机械第八章【搅拌与混合机械】也没看明白电机功率是咋算的

网友A:
再学习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学习一下就行了

可能来不及了

网友:
   建议你参看下混料机,对你会有帮助。

网友:
选大点,长时间用的用个变频器。

网友:
1300L的,给你参考下

网友:
和猪肉残渣含量、转速等都有关系,还要考虑减速机的减速比等
5%和50%要求的电机功率肯定不一样,
稍微选大点吧,不容易坏

网友:
我以前设计过一个搅拌盐水的,当然功率和叶片的形状有关。我当时用的是2.2kw,直径1米。就当来一个参考吧,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这个行业比较偏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