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修形加工方法

楼主(2021-08-30):
对齿轮的修形大家都有印象,有齿向修形、齿廓修形等,我想了解下这些修形是怎么加工出来的,是磨齿吗?磨齿要怎么调整才能加工出来齿轮的修形呢?

网友A:
先根据你的修形要求,修整成型砂轮,然后再用成型砂轮去磨削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根据你的修形要求,修整成型砂轮,然后再用成型砂轮去磨削齿轮。

那是不是即使对同一个参数的齿轮,如果修形不同,就要修整不同的成型砂轮?也就是说每一个修形都要有一个对应的砂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即使对同一个参数的齿轮,如果修形不同,就要修整不同的成型砂轮?也就是说每一个修形都要有一个 ...

理论上是这样的,具体的技术细节,你需要联系专业的厂商和科研机构。

网友:
有专用的磨尺机

网友(2021-11-25):
淬火后的齿轮可以采用滚刀加工修形吗?

网友(2024-01-26):
修型后还需热处理和测试,以防安全事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