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同步轮连杆取料机构--相位角不对

楼主(2021-08-30):
装配上去 是不平行的,哪位小伙伴做过的,指导一下。
与同步带齿数奇数偶数有关系没?
同步轮凹槽位置是否需要一致?

补充内容 (2021-9-3 18:24):
已解决。

网友A:
开键得位置 和固定得位置要和齿的相对位置一致,奇偶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键得位置 和固定得位置要和齿的相对位置一致,奇偶没影响

供应商就时候是奇数 偶数的问题。
图纸上面写的是要求三者相对位置一致,不然装配不了。

大兄弟 你之前是做过这个取料机构的不?谢谢!

网友(点评):
同步轮考虑用胀套连接

网友:
没做过,可以分析一下,不对轻喷。
1.两个轮子在槽相对齿的相位相同的情况下最容易分析,只要中心距为齿距的整数倍就行。
2.考虑各种误差,比如同步带要加张紧,齿距拉伸时变大会产生相位差。可以把槽做成单独的零件,可任意调节角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供应商就时候是奇数 偶数的问题。
图纸上面写的是要求三者相对位置一致,不然装配不了。

奇偶跟轮间距有影响,你算一算就知道了,是不是轮间距有问题。如果轮子奇数 皮带偶数,那两个轮子之间的皮带为奇数,轮间距只能是(N+1/2)*齿距的关系,你按这个思路算吧。这种还没用过。或者参数发出来我帮你算算

网友:
跟安装孔与齿的相对位置是有关系的,以前用过输出轴是内花键的电机,法兰盘是内花键,安装时,法兰盘上的圆周孔相对位置,每台都不一样。很是头大,为了保证一致,每个法兰盘都一点点转动,对齿,差不多的角度就在那个角度对齐花键,没法100%方向或者位置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偶跟轮间距有影响,你算一算就知道了,是不是轮间距有问题。如果轮子奇数 皮带偶数,那两个轮子之间的 ...

26的齿  2个同步轮,同步带275周长, s5m同步带。中心距73mm
之前做了一个验证的,孔位是钳工配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26的齿  2个同步轮,同步带275周长, s5m同步带。
之前做了一个验证的,孔位是钳工配的。

看见抖音上面的相同机构(9000PC/H),运转的很顺溜。  这个机构节拍还没要求那么快。 所以先用的摆动气缸。

网友B:
项目刚好画了这个机构,开槽对于齿与槽的相对位置要求比较高。

网友(点评):
可以做成一个固定,一个可调,两个都调是不是浪费了。

网友(点评):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一个可调一个固定是不是得2张图纸,2种物料。还不如整成一个方便点。非标本来就没多大的量。

网友:
就是相位,这玩意经常中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项目刚好画了这个机构,开槽对于齿与槽的相对位置要求比较高。

你这个这个给力~!!。
我是看到抖音上面 的目前没发现这种腰孔的。要么就是他们有经验,知道怎么开孔位置。

楼主:
我在想把固定槽加宽,两侧的螺丝不安装, 上下两个对角用螺丝去顶(旋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26的齿  2个同步轮,同步带275周长, s5m同步带。中心距73mm
之前做了一个验证的,孔位是钳工配的。:ha ...

算了算你这样会差半个齿的角度,你这个两个齿距中间同步带两侧有145mm也就是一侧有72.5mm。偶数齿就按十字架样式想想,你这正好过来半个齿会让从动轮转半个齿的角度,就好比十字架转动45°才能将同步带张紧。然后两个十字架就不同步了。同齿同键都没用。你这样应该一边做键槽一边不要做好一点,要么就是同步带和同步轮齿数 奇数对奇数,偶数对偶数

网友:
用涨套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同步带轮,使用胀紧套固定试试。

网友:
不要用健,改成张紧套

网友:
这种有角度要求时我通常采用带轮与轴之间用胀套连接,非常好用,便于调整

网友:
胀套是个好东西

网友:
通过调中心距来调吧,一端固定一端浮动,带类的都应是这样吧,你那两端都固定了,理论和实际有出入的。也就是需要涨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项目刚好画了这个机构,开槽对于齿与槽的相对位置要求比较高。

你这个做了没?
以前做过一样的没?是这怎么处理的?

网友B:
没做过,图纸阶段,

楼主:
感谢各位小伙伴的热心指导、帮助。下午将一个连接杆改为U孔可调固定方式。图纸发出去加工,等几天回来装配后再把结果发论坛。

网友(点评):
底部的固定端是动力轴吧,上面调节的是辅助轴。这样不会跑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做过,图纸阶段,

开始看你的U孔 , 感觉锁不住(会转动)。 后来突然想通了,旁边的竖板板限定了连接板的位移。

网友:
不可能刚好对上,所以一个得是活的(可调)

网友:
看来涨套是终极解决方案啊。~学习了

网友C:
问一下这种机构好处是什么,感觉Z方向升降的垂直性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项目刚好画了这个机构,开槽对于齿与槽的相对位置要求比较高。

一个零件图纸两件跟两个零件图各一件的加工成本也是有区别的,装配的成本也是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这种机构好处是什么,感觉Z方向升降的垂直性不太好

我也不知道    感觉这个比较方便。

网友:
四连杆双曲柄机构,没看懂要同步轮+同步带做什么?

网友:
这个机构,如果没有同步带和同步轮,会怎么样 ?

网友:
轮间距有问题

网友D:
用抱紧方式的同步带轮,想怎么调整就怎么调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抱紧方式的同步带轮,想怎么调整就怎么调整

赞成,我在某宝上找过定做抱紧方式的带凸台同步带轮,取代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赞成,我在某宝上找过定做抱紧方式的带凸台同步带轮,取代胀套。

米思米上就有,不用定做

网友:
这个没办法同步啊

网友:
你这个得对齿拉键槽,不然问题很难解决

楼主:
参考了9楼的小伙伴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