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择

楼主(2021-08-30):
之前电机选型 ,都是 算出 力矩,  算转速 ,算功率。但我发现 常用惯量比是10   25  ,那我算出总惯量 ,找一台合适电机的转子惯量  比值  10  和25  是不是更快呢。

楼主:
可能我说得不是很清楚  。 计算总惯量 /惯量比10= 转子惯量 。  我在这个转子范围内选择电机安全么

网友:
是的,这样选没问题

网友:
电机驱动什么?对启动,停机有控制要求吗?

网友:
常规没什么太大要求的看转矩就行了,不用看惯量比。如果是要求特别高的才需要看惯量比。

网友:
不同品牌的电机,惯量比不同,扭矩还是有必要计算的,转速当然也需要计算

网友:
不同种类的电机,原理,特性,应用场合,选型方法差异很大,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点评):
支持这个说法!

网友A:
你为什么要计算惯量呢?谁告诉你惯量跟安全有关?要这样,选25的,安全系数大些

网友(点评):
惯量比,这个值越大越糟糕,系统响应慢,对伺服来讲就是打摆子了!

网友(点评):
响应慢不会打摆子吧,超调才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要计算惯量呢?谁告诉你惯量跟安全有关?要这样,选25的,安全系数大些

你选电机 不算惯量的?

网友(点评):
普通电机一般应用场合不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选电机 不算惯量的?

这个。。。惯量这东东大其实不影响你电机带动它,就是可能要好长时间才反应。要说安全吧,长时间堵转的电机危险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