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的平行度如何保证

楼主(2021-08-30):
直线轴承的平行度如何保证?直线导轨会了,直线轴承第一次

网友A:
以一个为基准,松开另一个,手动拉几次,就好了。当然也可以打表

网友:
坐等大佬解答

网友:
这样的结构应该是怎么保证焊接机架导柱安装面的平行度问题。个人建议用上面大板底面为安装面做一个龙门架可能对于安装调试方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一个为基准,松开另一个,手动拉几次,就好了。当然也可以打表

四个轴,四个直线轴承

楼主:
四个直线轴承,看图纸好像完全靠调试保证四个轴的平行度,机加给余量。直线轴承直径∅50,与之配合的孔∅60,每个轴承四个安装孔是长圆孔

网友:
安装师傅可以搞定的

网友:
对导柱与轴承孔的内径同轴度要求比较高

网友:
我看主要靠装配调出来

网友:
看楼主描述的情况,只能靠经验调了,如果好几台一样的,那重复性很难保证

网友:
这个属于说说比做做更难的事。
让调机的人和设计的人是同一个人。
如果做一次以后,还不知道怎么弄。哎,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网友:
还是看打表的,这个需要耐心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