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集装箱内移动重物?

楼主(2021-08-30):
40尺集装箱内移动大约20吨重物(如图),有底盘,需要对上安装孔,各位有什么便捷点的方法吗?
目前的方法有点废人。先划线定位---吊装重物---在重物下放置实心圆钢或者实心轮---用叉车在后面推。问题就在于稍有偏差就对不上安装孔,很是头疼,各位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讲一讲。

网友A:
这个看着像是潍柴的机组?

网友(点评):
潍柴好像没有这个颜色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着像是潍柴的机组?

我是做柴发静音箱的,我们都是机组进去上减震块,减震块用槽钢焊接限位

网友(点评):
柴发静音箱,有相关资料学习吗?

网友:
这方法也太多了吧   我抛砖引玉随便说几个  最简单的办法 通孔做成长槽孔 或者干脆开大孔 螺母固定都行

网友(点评):
要么就限位 划线不准你就做一个专门的夹具 用木头算好距离正好卡主设备侧边跟集装箱侧边 设备沿着木头进 完全贴边 不放心就两个侧边跟底边都做夹具 材料那边自己定呗 也许正好有铁块叠几个距离也够了也行

网友:
我看你下面的铁板,直接焊死怎么样

网友:
我觉得啊,定位点太小,就做一个过度,把定位点放大;

网友:
你参考下机床的搬运和安装

网友:
有可拆顶集装箱就好了

网友:
叉车开进去

网友:
做滑轨工装,在里面并做限位块。

网友:
横着的U型吊臂就能解决你这个问题,可以伸进去把设备吊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做柴发静音箱的,我们都是机组进去上减震块,减震块用槽钢焊接限位

柴发静音箱,想学习一下结构用材方面的内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是做柴发静音箱的,我们都是机组进去上减震块,减震块用槽钢焊接限位

你留个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留个邮箱

静音箱可以参考一下Denyo的设计模型

网友:
用杠杆去翘动也比较方便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