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w的规格少了

楼主(2021-08-31):
最小只有M6 奇怪

网友:
类型里面选十字槽的那几个,标准都差不多的。

网友:
你这是花形的,选个别的试试看

楼主:
嗯  选择十字槽沉头木螺钉就有了

网友:
一直想,为什么没有 中心孔 的模块。

网友:
花型?
这个很少用吧,是不是选错了?

网友:
这个不如UG全面了

网友:
孔类型更换一下,不要用花型

网友(点评):
换了木螺钉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