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板钣金件平面度

楼主(2021-08-31):
公司接到客户一个产品。不锈钢钣金件,厚度3MM,长1900MM,款40MM,平面度要求0.2,我们做出来平面度1MM了,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看产品用途,客户图纸0.2,那么长,有没有和客户确认过平面度问题,上面有安装孔么?

客户要求必须达到,四周都是安装孔

网友:
20丝的平面度,还1米9长40宽的带子,只要保证厚度不超差,其他的平面度超差一拉就下去了。

网友:
估计这价格要上大几万了吧?

网友:
这么长,做不了。可以的话直接跟客户设计沟通

网友(点评):
问设计是不是脑子迷糊了

网友:
这个平面度,底部要是不放标准的那种加工平台,放哪里量,平面度都超差;

网友:
多少面积内,平面度要求0.2

网友:
那么长端起来测量就超差了,先确认一下检测方法吧,加工的话无法保证0.2这个精度的

网友:
这个厚度这么大的板子形位公差的意义真不大。

网友:
不能是整体平面度0.2mm, 这么长的板料也不能达到0.2,厚板机加工也达不到,太长了。你这不是钣金件了,

网友B:
这个用矫平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矫平试试看!

后来就是进行整形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