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1mm,深5mm的槽子好加工吗

楼主(2021-08-31):
如图,宽1mm,深5mm的槽子,圆环槽,好加工吗,怎么加工

网友:
这可不好搞呀

网友:
交代材质,硬度,精度要求。

网友A:
材质对工艺影响如此之大总不能不提吧,你这要是铁氟龙的赛钢的,三四楼的方法还能用吗

网友(点评):
电火花能加工特氟龙、赛钢这样的非金属材料吗?是我肤浅了

网友(点评):
@ 流着泪的你的脸 我看了几遍我自己说的话,没毛病啊,你居然能读出相反的意思,理解力惊人,整句话的意思难道不是说没有交代材质,碰上非金属材料,三四楼的方法就白搭吗?

网友(点评):
确实是我肤浅了,没注意那个“吗”。

网友:
成型刀可以洗

网友B:
线切割应该可以

网友(点评):
暂不说材料是不是金属件,即便是,这玩意线切割也做不了

网友(点评):
审题失误,没注意是环形槽

网友:
肯定不好加工。不知道你想干什么,如果工艺可以改,加大槽宽,上车床,然后增加套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切割应该可以

盲孔,可以线切割?

网友:
材质,精度要求都说一下大家才能帮到你。

网友:
加工中心,铣刀
米思米上能找到刃径≤1,刃长≥5的立铣刀,公司电脑不便截图。

网友:
上CNC加工

网友:
画图省事,不考虑工艺。

网友:
那个混球设计的?

网友C:
可以把这个槽外部的都切掉,和他配合的那个零件,留一个毫米的空隙出来

网友:
看看激光是否可以?我们最近也遇到一批0.5-1.0mm孔的加工问题,也挺头疼的。1mm以下孔没有不超差的。

网友:
不好搞啊,因为端面槽刀放刀片的支撑位置很脆弱,稍微夹一点铁削就会导致刀具报废,一把端面槽刀可是不便宜啊,可以试着用其它的办法加工吧,比如用加工中心或者电火花

网友:
这个是什么组合件?焊接还是胶水粘结?本来就由几个东西拼的,这里为什么不采用两个零件拼出来?不知道有没有直径110,厚1mm的开孔钻,加工任何东西都得考虑材料精度数量,最后才考试方法和成本

网友:
件1件2组合而成

网友:
只要愿意出钱,有的是办法!

楼主:
补充一下,金属材料就行

网友:
看材料剖线是钢材,只能车床用小刀慢慢车

网友:
5倍经的还行,应该可以加工

网友:
你这是5倍经,应该可以加工应对

网友:
电火花放电

网友:
建议首选电火花,其次CNC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这个槽外部的都切掉,和他配合的那个零件,留一个毫米的空隙出来

你说得很对,也可以车一个外环上去

网友:
什么材料没交代清楚

网友:
有没材质信息,这个槽精度如何。5MM深应该是可以铣的

网友:
电火花,成型刀铣,车,应该都可以

网友:
我更好奇这个槽拿来干嘛用的?

网友:
这个塑料件、铝件就上加工中心铣啊,钢件就放电啊

网友:
圆环的怎么线切割?

网友:
点火花腐蚀加工可以做出来的!

网友:
锯片铣刀

网友:
前几天不是刚好有个做开孔器的帖子,也做一个开孔器就是了,反正是未注精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材质对工艺影响如此之大总不能不提吧,你这要是铁氟龙的赛钢的,三四楼的方法还能用吗

看剖面线如果是按标准来画至少也是金属材料吧

网友:
上精雕铣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