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铣复合使用G112(G12.1)加工形状的同心度不佳,请问有办法调整吗?

楼主(2021-08-31):
请问:
车铣复合机台使用G112(G12.1)加工形状的同心度不佳,请问有办法调整吗?

C轴角度
0°  - 基准面
90° - 0.08mm
180° - 0.24mm
270° - 0.16mm

使用G112(G12.1)加工的形状偏移中心位置约0.24mm

验证方法:
Step1. 校正动力刀座与主轴的同心度。
Step2. 使用G112(G12.1)加工一个正方形。
Step3. 直接在机台上使用百分表拖正方形四面边线,C轴依序旋转0度(基准面)、90度、180度、270度。
Step4. 由百分表上的数据可得知机台G112(G12.1)的精度,[直线度]、[垂直度]、[平行度]、[同心度]。

参考影片:
v.qq.com/x/page/l3272cgnkzx.html

网友A:
先用激光干涉仪校正一下c轴吧,然后找动力刀具与主轴的同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激光干涉仪校正一下c轴吧,然后找动力刀具与主轴的同轴度

动力刀具与主轴的同轴度, 我有确认没问题.
我这台车铣复合有Y轴, 我用Y轴加工的正方形, 使用百分表检验是可以的(同心度0.02mm左右)

C轴我有确认重复精度没问题(90度或360度), 激光干涉仪要再想办法借看看

谢谢您的指导.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切,G112(G12.1)精度问题已解决!
解决方式:需开启AICC机能,并调整相关加减速的参数。

以下影片提供给大家参考,G112(G12.1)铣削160✕160正方形,精度0.02mm内。
v.qq.com/x/page/d3273u04jxr.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