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ventor画圆管护栏曲面开孔

楼主(2021-08-31):
向大家请教一下,管径不一样的钢管护栏,要便于激光加工,细管插入粗管圆弧面的孔怎么画,谢谢!

网友A:
垂直细管做一平面,在平面上建立草图。然后拉伸切割就把孔做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垂直细管做一平面,在平面上建立草图。然后拉伸切割就把孔做出。

我用激光割过管,如果是骑马口,只要圆孔拉伸就行了。如果是细管插入粗管,要考虑粗管的板厚,拉伸时要做椭圆口的拉伸。

网友:
画管的路径,再插入管道成型!

网友:
这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