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过程中的简化问题

楼主(2021-08-31):
小白正在学习仿真的基础知识,在学习过程中,课程中的老师会经常提到简化模型,以及验证简化模型是否正确;
菜鸡就产生了疑问,因为在验证简化模型是否正确时,需要在使用非简化模型进行仿真分析,那简化模型的意义何在?
有没有前辈能举个例子,不胜感激

网友A:
能不简化就不用简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简化就不用简化啊

那零件太复杂,设备无法求解,一定要简化的时候,又怎么来看待简化我意义呢?这时又怎么过去求证简化正确呢?

网友:
把不影响分析的细节结构或者零件处理掉(删掉或者压缩),减小计算机的计算量,让结果快速收敛。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零件太复杂,设备无法求解,一定要简化的时候,又怎么来看待简化我意义呢?这时又怎么过去求证简化正确 ...

你找个具体例子最好。

网友: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柱子支撑在大地上,你不把大地简化成约束你这个分析咋做

网友C:
比如说模型上的圆角,一般不会对你的结果有影响,但是因为有圆角,整体网格种子必须变小,网格数量变多,圆角处网格畸形,最终可能造成收敛问题;
另外一个简化的例子是你可能只是关心某一个部分应力应变,就没有必要把整个模型用来分析,否则计算量很大,容易出错;
再有就是两个接触零件的刚度差别很大,比如一个是钢结构,一个是橡胶结构,那么你分析橡胶结构的时候,就可以把钢结构做为一个刚体来建模。
简化的话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做。
还有分析准不准确最终是要和试验对比。有可能未简化的模型因为计算误差和网格质量的问题分析结果并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说模型上的圆角,一般不会对你的结果有影响,但是因为有圆角,整体网格种子必须变小,网格数量变多,圆 ...

感谢前辈,感觉具体的理解感悟还是需要等开了学去实验室里了解了解导师日常的具体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个具体例子最好。

晓昀大佬好;
我感觉自己现在就是学的太空洞了,哈哈哈,还是开了学后去教研室里了解了解导师具体的日常工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晓昀大佬好;
我感觉自己现在就是学的太空洞了,哈哈哈,还是开了学后去教研室里了解了解导师具体的日常 ...

做的项目多了,就有经验了,慢慢就能理解分析的实质了,其实都是时间堆出来的。

网友:
好像是网格粗点,计算快点来验证的。差得远就不能简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零件太复杂,设备无法求解,一定要简化的时候,又怎么来看待简化我意义呢?这时又怎么过去求证简化正确 ...

仿真从来都是一种校核设计的手段,但设计的结果仍然是要看实体实验,仿真只能定性分析,对结构优化提供一个方向

网友:
它简化模型只是为了CAE分析时更方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