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堵丝,不用清理焊渣,的二保焊枪?

楼主(2021-08-31):
焊渣枪内停留?

有没有已经设计好的成熟的不堵焊枪?

网友:
淘宝上找找看

网友:
有那种焊枪枪嘴清理器的!

网友(2021-10-14):
粘焊渣是二保焊工艺上的缺陷,这个是正常的,或多或少都会有点飞溅,关键还是要调节,看电流电压是否匹配,看焊丝伸出长短等等。

网友:
飞溅油勤上,新保护嘴上一次 保养好了 不会太沾,再就是电流,电流大了 飞溅大了  热量多也了  也爱沾

楼主:
哎,我想做个实验试试,有空看看吧

网友(2022-03-28):
我提一条:混合气。

网友(2022-07-13):
混合气也会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