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调质深度变化规律

楼主(2021-09-01):
一般传动轴都需要调质处理提高综合性能,但是毛坯到加工都有余量,而轴大多都是阶梯形式,我们都知道车削越里面调质硬度越小,有没有大神知道一般多少深度硬度会低于HB220以下,知道一个范围以后,就可以看实际情况是否需要粗车再调质了,如果能达到HB220就没必要粗车直接调质再加工,降低加工成本,麻烦知道的说下。

补充内容 (2021-9-1 10:58):
比如说40圆钢40Cr调质以后硬度在240——280HB,车加工到Ǿ35,表面调质硬度在这个区间,如果加工到25,表面调质硬度是否在这个区间,如果大致知道调质深度控制在多少,以后安排工艺可以更合理

网友:
参数都是工厂的核心技术,没有人会给你很详细说的

网友:
你想知道这个曲线  去了解一下  材料的 淬透性 不就行了   淬透曲线

网友:
概念有问题

网友:
应该和淬透性有关,基本应该略大于淬透深度

网友:
从外到心的调质硬度均必须在要求范围以内。

网友:
40的圆钢淬透性比较好,内外硬度不会差太多。你要是要具体数据,只能自己做试验。

网友:
调质的深度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