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机的额定转速问题

楼主(2021-09-01):
交流电机什么时候是额定转速,如果不变频不调速,是不是就是额定转速,与负载有关吗,如果不超过额定负载

网友:
你应该去找本《电机拖动》来看看

网友:
额定电压下的转速就是额定转速。

网友(点评):
负载扭矩别超过电机的扭矩,额定电压下的转速就是额定转速,铭牌上都有啊

网友:
东方马达的型录书里面有说明,小日本的型录资料还是挺齐全的

网友A:
P=T*N/9550,看完这个公式应该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T*N/9550,看完这个公式应该就明白了

拖动的负载大了要么转速降低,要么扭矩降低,就是根据这位层主给出的公式关系去分析。

网友:
如果要细究,这个确实很复杂,非常复杂。

一般只能大概了解一下。

网友:
只要不超过最大转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