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器设备问题求助

楼主(2021-09-01):
现在做的一台燃烧器,由真空泵不断抽气往这边送,发现气体燃烧的时候老是顺着管道往回走,燃到管道另一头。不知怎么回事,有大神能指点下吗?

网友:
送气气压不够呗

网友:
风机进气方向对不对?

网友:
出口要拉一下

网友:
气体从压力高的一端流向压力低的一端。

楼主:
什么意思,大哥可以详细说说吗?

网友:
加一个防火阀,单向通气,还有啊,为啥要用个真空泵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大哥可以详细说说吗?

出口用引风机拉一下啊,你都拐了弯了啊

网友:
出口加引风机

网友:
大哥,乙炔这玩意爆炸极限比较宽,你可算好了,可别搞炸了。

楼主:
|oh小二发表于 09-01 16:57加一个防火阀,单向通气,还有啊,为啥要用个真空泵送啊
前面设备用真空泵抽真空的

网友:
你这种结构我看往回烧都算运气的,有重大安全隐患。

网友:
可燃气体是什么气体?那么粗的供气管如果压头低必然在管口处燃烧,管口处烧完了不就继续往回烧。
也就是供气管变成了燃烧室,其它部分变成了排气管。
乙炔会燃烧不充分。

网友:
建议把管径缩小到燃烧器的十分之一左右,提高可燃气体流速。
另外,加一个阀门调整进气流量。

网友:
学习了,
论坛里真是各行业设备都有啊

网友:
没见过真空泵送气的,我们一般用鼓风机大风吹~大风吹~

网友(点评):
也不知道他真空泵入口端是什么,图片不舍的给全,索性不评论也罢!

网友(点评):
进风量还是需要调节的,否则容易“脱火”,不是越大越好

网友(点评):
@hxt610 调节是另外回事,使用“蝶阀”等机构控制进风口大小

网友:
这个抽风的结构设计是否需要考虑空气动力学才更合理,减少后续整改。

网友:
用的是真空泵,应该是供气端的需要;
也许真空泵入口端是一个供气罐,供气罐气化靠真空泵的负压产生?(猜的)

也许真空泵入口端是余热回收装置.........

不管怎样,这个管道都应该是辅助供气,要根据气量算管径,使出口速度在合理范围;

另外,加1个调节阀,加1个止逆阀,防止回火也起到安全作用。

网友:
|hxt610发表于 09-03 16:03用的是真空泵,应该是供气端的需要;

也许真空泵入口端是一个供气罐,供气罐气化靠真空泵的负压产生?(猜的);

也许真空泵入口端是余热回收装置.........

不管怎样,这个管道都应该是辅助供气,要根据气量算管径,使出口速度在合理范围;

另外,加1个调节阀,加1个止逆阀,防止回火也起到安全作用。

也有可能是废气处理,把废气用直空泵抽出来,看他画的燃烧室前管道里供的是混合气体。没设计过燃烧器,但是看到的烧嘴都是单独供气。在烧嘴处燃烧。感觉他这管道里的这混合气体,怎么设计,管道里它也会着火啊,如果脱火,再瞬间点着了,如果管道里面空间不够,会不会炸都难说。

网友A:
|bonetr发表于 09-03 17:56也有可能是废气处理,把废气用直空泵抽出来,看他画的燃烧室前管道里供的是混合气体。没设计过燃烧器,但是看到的烧嘴都是单独供气。在烧嘴处燃烧。感觉他这管道里的这混合气体,怎么设计,管道里它也会着火啊,如果脱火,再瞬间点着了,如果管道里面空间不够,会不会炸都难说。
出口用风机往外抽,或者用个高烟囱,让燃烧室是负压,也许会有改善。但是总觉得得算好了,风机太大抽灭了,或者风机口呼呼往外冒火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口用风机往外抽,或者用个高烟囱,让燃烧室是负压,也许会有改善。但是总觉得得算好了,风机太大抽灭了, ...

他这个只是燃烧器,是整个系统的供热源;后面还会有炉子、分离系统、净化系统、冷却系统、引风机、烟囱;整个系统是有流体力学、热力学的成熟计算公式的,包括各个部分的压力损失、截面尺寸.......直到引风机的流量、压头的选择......

而且引风机有风门调节流量,可以避免脱火或者回火。

至于如何调节,专业上叫做DCS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