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链条长度方程式求助

楼主(2021-09-01):
如图,我要确保链条10A的节数是540节,即8572.5mm,怎么用方程式把四个线段加起来长度等于8572.5?

楼主:
上面那一段是水平的,手动能算出来中心距吗吧,求高手!

楼主:
这怎么解?

网友A:
草图    智能尺寸     路径长度尺寸

网友:
圆弧可以标注弧长的啊。(总长-两个弧长)/2不就等于直线长度么,这么简单

网友:
直径那两个为定值,然后中心距等于总长(8……)减去πD。  很复杂吗?
当然了 这只是近似值   链条是多边形,近似成圆弧了。所以。应该再减去一个修正系数。
说点经验之谈,链条的节距是有误差的,要想装上去不需要张紧,只能买来链条链轮试一下,测量中心距。例如链条滚筒这种工况。算是算不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草图    智能尺寸     路径长度尺寸

谢谢,解决了!

网友:
这个可以考虑用软件的方程式来编辑模型,自动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