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齿轮同步问题

楼主(2021-09-01):
图片中的齿轮红色箭头的是动力来源,过渡到第三组齿轮,刚开始运行是同步的,连续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不同步了,主传动齿轮和第三组齿轮都是带离合功能的

网友:
怎么看出来不同步了

网友:
不同步的时间差有多少?再去分析原因。

网友:
是不是齿轮磨损后间隙太大有延迟了?

网友:
如果齿轮没有太大磨损的话,那么就是离合器问题,达不到吸合的效果了

网友:
会不会是齿轮侧隙的问题,
齿轮侧隙值设定,然后是齿轮加工精度。正转好的,反转就不好,然后各齿轮加工精度不高,装配后侧隙有大有小,能达到无间隙最好,记得KHK样本上看到过无间隙的结构。

网友:
还能有人提到侧隙的问题,难得啊。
这个常识都忘了,现在的设计人员都什么水平就可想而知了

网友:
问题说的也模模糊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