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键不靠谱吗?!

楼主(2021-09-01):
给供应商开发了一套带滑台的工装站,带动2吨的重物移动;

因为客户只让我们开发机械部件,滑动的动力电机和控制模块由客户自己集成;
起初调试一个月还好,滑台没有出现问题;只到这两天出现滑台本该停止的时候,莫名奇妙的往前偏移2毫米;
我们检查了减速机的固定,螺丝都是很紧的,我们怀疑是客户的电机或电控程序有问题;但是他们硬说我们的机械硬件不靠谱;

一定要把减速机和电机拆开看看,是不是里面松动了!?

当他们把电机和减速机分离开后,竟然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减速机里面没有平键,没有键不靠谱!!
这种行星减速机里面和伺服电机出力轴相连接,不都是侧边螺栓和半圆抱紧的嘛!我上哪儿去找有平键连接的减速机?

网友:
带键槽的有,惯量大,还是会有点

网友:
是不是机械打滑,你反转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带键可靠点。

网友:
进口大品牌的伺服电机和减速机,没有键不会有问题。经济型的电机或者减速机是会打滑的

网友:
有键定做个就好了

网友:
本该停止的时候,莫名奇妙的往前偏移?我会想到没制动了。

网友:
铣个四方条,砸进去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9-01 17:09本该停止的时候,莫名奇妙的往前偏移?我会想到没制动了。
所以说,我觉得是电机和电控编程有问题。唉,以后这种机电分包的活千万不能接,会扯皮的,电总是说机不行。。。

网友(点评):
机电有技术交底吗?

楼主:
|xue428032发表于 09-01 16:04带键槽的有,惯量大,还是会有点

带键槽的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请层主推荐一下。。

网友(点评):
不是什么品牌 几乎所有行星减速器厂商都可以配 你只要特意交代下他们就行

网友(点评):
你原先哪家买的 直接告诉他们想买带键槽的配件就行 拿回来 换上去 省得扯皮

楼主:
|龙游大海发表于 09-01 16:43进口大品牌的伺服电机和减速机,没有键不会有问题。经济型的电机或者减速机是会打滑的
请层主推荐几个品牌的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键槽的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请层主推荐一下。。

   常规的都是不带键槽的。你和供应商确定减速机信号的时候,要求加键槽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轴头连接位置有没有一圈圈的伤痕,有的话就是有打滑

网友(点评):
说的好,要有判据

网友:
作个标记,装回去试一下,拆了再看看是否对齐,不就知道是不是打滑了。

网友:
你这是APEX的减速机吧,这种高精度的减速机都是不带键槽的,不然背隙比较大。既然人家这么设计,那抱紧力肯定是大于许用扭矩的,如果打滑,建议核算一下许用扭矩

网友(点评):
对的,从设计计算上也查一下

网友:
明天去UC震惊部报道

网友:
有没有键不是关键吧,一个是机械上看有没有打滑,第二是看电气控制反馈有没有异常

网友:
原来还可以没有键槽啊
以前车间碰到的都有键槽,包括好几十万的进口减速机

网友:
找电机减速机厂商过来呀!厂商的说服力肯定更强,电机控制问题,电机的厂商肯定有专业工程师调试电机的,咨询一下电机相关参数是不是有问题,然后看看自己设计中负载是不是足够富余

网友:
从程序上能不改进,提前几秒减速?

网友:
遇到这种事生气扯皮没有用。
第一,确定自己的机械部分没有打滑,不能凭想当然,要有明确的方法或数据;
第二,向非专业的人解释清楚专业的问题远比吐槽对方非专业重要,当然难度也更大;
第三,有可能的情况下了解一些控制的基本逻辑和方法,会让与对方的沟通更顺畅也更有利于找到问题的根源。
另外,想一想为什么精度要求低的电机或场合用键,反之,不用键。不要被非专业的人带沟里去。

网友(点评):
精度要求低的电机或场合用键——整个传动系统精度都低,多了一点同轴度误差也没关系。

网友:
我们公司之前用的科峰,现在用的纽氏达特全部都是定制带键槽的。附件是供应商提供减速机的图纸。 1630550751(1).jpg

网友:
这个其实可以从以下原因进行排除和解决:1.机械结构上与移动部分是否出现连接松动情况,如果没有就是可以排除结构方面的问题。2.往返移动末端减速是否平滑冲击力小,有的话是就是电控加减速参数设置有问题。3.排除了冲击问题和伺服电机驱动控制问题,就从伺服电机和减速机连接是否松动查找,一般容易出现连接的涨套抱紧力不够,螺栓没有锁紧导致。4.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伺服电机的惯量比是否匹配匹配,负载较大的情况建议选择伺服电机带刹车,惯量比参数在1:10左右的中惯量伺服电机。5.拿出验算数据给对方电气工程师,建议采用多大功率和型号伺服电机及减速机,控制采用三种方式(转矩控制、位置控制和速度控制)中的位置控制方式,以及进行PID闭环调节控制的三层保护(电流环、速度环和位置环)。

网友:
我们用的就是不带键的减速机,很多品牌减速机都用过,有键槽都没用键槽,直接光轴锁紧也没出现过打滑的现象

网友:
精度要求高,频繁正反转的场合,这个普通键还真不敢使用,曾经把伺服电机键槽给晃动成了喇叭口,键都磨细了一半。
通常伺服电机出厂不带键槽的,需要的话一般是中间代理商追加工,为什么呢?难道厂家不会做?人家早就考虑好了的。
看到有人说力、惯量不匹配什么的,其实反过来推敲一下这个理由不一定成立,既然整个系统能'正常'运转,说明电机、减速机的选型是正确的,否则会出现启停慢,停不住、抖动、过载报警等现象,再或者就撞机了!而不应该是键来解决的问题。
现实中遇到过的案例:同样的伺服驱动XY轴运动,用了某国产的联轴器就是不准,换了某mi....的立马问题消失,实际上就是联轴器的材质、加工精度、甚至螺丝的大小、品质的差异,还有就是装配人员素质。
也曾用过3.5KW伺服驱动的左右旋丝杆运动,两根丝杆之间用的涨套连接,5年了也没问题,当年也曾怀疑过这玩意儿能涨紧吗,按照手册选型下来,还真没问题。

网友:
有时候和周边设备共用动力线缆,造成干扰,也会导致地轨有位置偏差,也建议检查一下有没有干扰

网友:
偏移的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首先要看下电机的惯量是不是够,如果不够,停止的时候可能会停不准。其次,伺服电机编码器精度很高的,如果是伺服电机的问题,偏2mm,编码器反馈报警的;第三,要看下2mm,是往哪个方向偏,如果每次都往一个方向偏,说明设备受到单一方向外力的冲击。这种冲击会导致电机输出轴与减速机的套相对转动,这个要拆下来确认下电机轴或者减速机的套是否磨损了。另外,这种精密减速机与电机连接一般都是抱死的,防止上述情况出现后,电机损坏。

楼主:
|laozzzji发表于 09-02 09:29偏移的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首先要看下电机的惯量是不是够,如果不够,停止的时候可能会停不准。其次,伺服电机编码器精度很高的,如果是伺服电机的问题,偏2mm,编码器反馈报警的;第三,要看下2mm,是往哪个方向偏,如果每次都往一个方向偏,说明设备受到单一方向外力的冲击。这种冲击会导致电机输出轴与减速机的套相对转动,这个要拆下来确认下电机轴或者减速机的套是否磨损了。另外,这种精密减速机与电机连接一般都是抱死的,防止上述情况出现后,电机损坏。
感谢层主专业的分析!给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层主专业的分析!给赞!!

把我的分析置顶哈,让大家可以看见

网友:
拿个记号笔,画一条线做下标记,再装上去运行几次,再打开看,看标记线有没有错动不就行了。 很简单的判断方法。

网友:
减速机和电机的连接的抱紧环螺栓是否按照扭矩紧固,之前出现过跑位现象,就是这个地方出问题了,紧固扭矩问精锐,如果按照规定扭矩紧固,伺服电机即使超扭矩报警,这个地方都不会发生偏移的。

网友(2021-10-10):
这种事情就是比较麻烦

网友:
2T啊,不小了,惯性那么大;2mm我感觉都小了;还是得用键

网友(2021-11-18):
现在基本上订货的时候说明要带键槽,都可以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