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减速器额定力矩的选取疑问

楼主(2021-09-01):
遇到情况:电机额定力矩乘以减速比是负载力矩的2倍,电机最大力矩乘以减速比是负载力矩的4倍。
减速器的额定扭矩是按负载力矩来选还是按电机最大力矩乘以减速比来选?
是按负载来选就好了吗?是否需要考虑执行机构碰到机械限位时,电机过载使出最大力矩的情况?
请教各位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一般都按照负载选。把减速器当成一个对接厂家的中间负载。可以更好的理解。

网友:
以异步电机配减速器为例
减速器通常给出的叫'额定输出扭矩",看字面就知道,这个扭矩需要与负载匹配。
减速器通常还会推荐一个或者两个或者多个与之相匹配的电机功率,你选择的电机不要超过减速器推荐的最大功率电机。当然了,选小于推荐功率的电机是没问题的。
至于你考虑的负载到达硬限位后,这是一种极端情况,只要你不是选择了一个远大于减速器推荐功率的电机,减速器是不会被电机扭坏的,正常的情况是电机过载发热,如果没有相应的控制逻辑来保护,电机就烧坏了。
找一家大一些的减速器减速电机公司的样本,细细地翻一翻。当然这家的样本必须做的很规范。比如多年前我看过的Lenze的样本。
另外,样本做得怎么样,直接反映了产品做得怎么样。

网友:
选择电机和减速机不要把其能力用满,用到90%最好。换句话说就是设计时留出设计裕量,能保证设备的使用寿命。

楼主:
|move3309发表于 09-02 09:23以异步电机配减速器为例

减速器通常给出的叫'额定输出扭矩",看字面就知道,这个扭矩需要与负载匹配。

减速器通常还会推荐一个或者两个或者多个与之相匹配的电机功率,你选择的电机不要超过减速器推荐的最大功率电机。当然了,选小于推荐功率的电机是没问题的。

至于你考虑的负载到达硬限位后,这是一种极端情况,只要你不是选择了一个远大于减速器推荐功率的电机,减速器是不会被电机扭坏的,正常的情况是电机过载发热,如果没有相应的控制逻辑来保护,电机就烧坏了。

找一家大一些的减速器减速电机公司的样本,细细地翻一翻。当然这家的样本必须做的很规范。比如多年前我看过的Lenze的样本。

另外,样本做得怎么样,直接反映了产品做得怎么样。
对,可以通过电气手段来限制扭矩,避免这种情况下使出过大力矩

网友:
首先肯定是要满足负载,电机能带的动,不过载,然后再匹配减速机,选减速机还有个概念,急停扭矩,这个是断电的时候减速机能承受的扭矩

网友:
不要超过额定负载,一切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