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加工厂能折弯的钣金的最大厚度多少

楼主(2021-09-02):
小加工厂能折弯的钣金的最大厚度多少,5mm能折弯吗

网友:
这个要看折弯机型号的,还有折弯材料的长度,厚度。

网友:
那就看他有没有折弯机,折弯机上有标注折弯最大厚度。
能折多大弯不在于加工厂多大,在于折弯机大小。

网友:
不在于工厂,在于机器

网友:
5mm厚如果长度不太长,一般都没问题,我们最多折过10mm厚的小件,或者直接问你的供应商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钣金厂的折弯设备能力了,没有通用性能力。

网友:
多少吨的折弯机?
5mm完全OJBK

网友:
5mm并不是很厚  一般的折弯机都能达到

网友:
12毫米的也可以折弯,主要是看钣金厂有么有机器能做

网友:
看机器,一般很小的厂的设备都可以

网友:
不是看厂大小,是看设备,5mm一般都可以。

网友:
一般最好不要超过6毫米,否则超过6毫米的不好折,而且尺寸也不好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