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尺寸标注缺点

楼主(2021-09-02):
话说不放大的标注两个螺纹距离,必定会标注成角度而不是距离就很麻烦

楼主:
还是水平尺寸链竖直尺寸链好用啊

网友:
放大缩小放大缩小

网友(点评):
就比较麻烦

网友:
尺寸链标注

网友:
可以选择标注垂直距离 和 水平距离

网友:
如果不是选的中心线,直接点两圆是否还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不会,但是得放大了才选得到圆点

网友:
楼主莫非以为智能标注像人的智商一样,如果那样的话企业还雇佣你干什么,楼主就说窃喜才对,正因为软件不如人智能,所以才有了你吃饭机会

网友:
画出螺纹中心线,标注两平行中心线之间的距离。灵活处理,别死脑筋干活,把自己能累死。

网友(点评):
中心线点到的就是变成角度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放大标注两圆直接的距离。不会选择标注在中心线上

网友(点评):
对 就是得放大才行

网友:
不要点选正中心,这样有时候软件分不清方向,你想标水平尺寸,就点两个十字架的竖线,标竖直尺寸,就点两个十字架的横线

网友:
还是一个个的尺寸去标注方便。。。

网友:
你不要画中心线,直接点圆孔变,就不会有角度出现了

网友:
我确定以及肯定你是选中了一个螺孔的水平中心线和另一个螺孔的垂直中心线。。。。。不服来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