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心导轨与普通直线导轨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21-09-02):
双心导轨与普通直线导轨有什么区别呢,具体见图片

网友:
  负载能力差别很大

网友:
精度差的就更多了,应该场合完全不一样

楼主:
哪个负载大,哪个精度高,各位帅哥

网友A:
后者定位精度不行,负载一般

网友:
两者运用场合都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者定位精度不行,负载一般

但是后者更贵

网友:
你别拿杂牌子的那种直线导轨比

网友:
凭直觉都应该能判断出来的,竟然还在纠结,无语了

网友:
双轴心导向精度差,但是安装要求低,有的双轴心导轨还可以释放出2个自由度;我就用直线导轨龙门结构搭配了一条双轴心,对我加工的和装配的要求完全释放掉了,实测定位要求在+-0.1之类可以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