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加工

楼主(2021-09-02):
这是我的一个零件. Z4 r& O& i& k" @

楼主:
弧长为0.7  深度为0.22左右 以前用慢走丝   现在有什么好办法加工吗?

网友:
不说数量都是耍流氓

网友:
这不就是滚花吗

网友:
是否滚花?

网友:
滚花的功能还能多精确呢

网友:
圆形规则件,量不大,有特殊形状,磨一把成型刀。

网友:
万物皆可铸

网友(点评):
万物皆可塑,万物皆可三D打印

楼主:
314个   滚花不行

网友:
有没有精度要求都不知道,如果没有的话,买台搓齿机就可以完成

网友:
插齿机插,圆弧顶有点难办。

楼主:
现在最难得部位就是小圆弧

楼主:
必须有精度要求

网友:
做个类似拉刀的刀具,纸质拉的是棒料。

网友:
起码给个图纸,公差、技术要求都没有

网友:
这么小,滚花也是可以压出来的。。

楼主:
滚花使用过  现在不行   深度不够  光洁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