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传动与控制

楼主(2021-09-02):
关于精密传动有几个问题,望各位高手指点:1.丝杠传动的时候,突然急停回归原点测距传感器测量,回归原点位置精度在0-50μm之间变化是什么原因?
2.同步带传动的精度达到5μm;另一个问题就是精度的稳定性;
3.精密齿轮传动有什么技术指导;
关于贴片机的相关,想和大神聊聊:QQ875130369

网友A:
第一个问题:0-50μ变化是滚珠丝杠里面的 滚珠与丝杆有配合间隙,这个是重复定位精度问题,可以选用更好的,或者用直线电机,精度能提高到±1-2μ
第二个问题:精度的稳定性与各个都有关,电机,驱动,细分,导轨,同步带性质,
第三个问题:不懂

网友B:
背隙,有缝了自然就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0-50μ变化是滚珠丝杠里面的 滚珠与丝杆有配合间隙,这个是重复定位精度问题,可以选用更好的 ...

嗯嗯  直线电机我们也在弄 ,雅科贝思的;在重复定位精度在正负2微米;
滚珠丝杠单轴重复定位精度可以达到0.001-0.002;
目前我们是双轴控制出现精度不够同步的现象;
同步控制....

精密齿轮啮合传动,感觉差距太大了 未来我们国家精密机械应该会有很大发展
典型应用就是飞达送料器

多多指教相互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隙,有缝了自然就不准了

嗯嗯 是我没有把问题说清楚,双伺服控制驱动;我们一个轴很准0.001-0.002另外就在0-0.050偏移

多多指教,相互学习

网友:
爬行,间隙等都有可能导致你这情况。

网友:
这个需要建立在机械精度足够的情况下

网友(2021-10-21):
学习了,多谢各位大神分享

网友(2022-07-22):
可以用补偿。

网友(2022-08-30):
丝杆有反向间隙,直线电机没有。光栅尺分辨率高一点,精度误差补偿几次,重复定位精度就可以做到u级。

网友:
双电机同步驱动,如果负载不一致,会出现不同步的现象。

网友(2022-10-26):
学习了,另外同步带配合光栅尺能达到多少精度?

网友(2022-11-25):
第一个问题,回原点不准确。有三个方面:控制方面的问题,惯量问题,机械刚性问题;
控制方面,楼主的原点到位信号用的什么呢?如果纯粹靠光电,误差会有几个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