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中怎么防止漏打孔呢?

楼主(2021-09-02):
求问各位大神,在非标设计中怎么防止漏打孔呢?

网友:
防止不了

网友:
干活不长心,不看图纸的没办法。

网友:
漏一次 把那张图重画一百遍

网友:
只要是人为参与的过程中肯定容易出问题,是否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只能自己多留心

网友:
没法取巧,细心检查几遍

网友:
核图纸时候先把所有孔数一遍,记下总数,加工完在实物上再数一遍。

网友:
关键看是什么件,板材用激光不会漏。

网友:
打一个孔,做一标记

网友:
一个人战斗的话,漏画了,这个无解。漏干了,这个可以自己悄悄补一个。

网友:
干一个孔在图纸上画一个勾,做个记录,如果员工就是不长心的话,那么还是会出现漏打的情况,所以,招聘的时候注意点吧

网友:
仔细检查

网友:
用MC编程钻孔不会漏!软件里有个自动选择圆弧功能,漏不掉!

网友:
防人因。我们做法是,技术工艺列一个表格,附图纸工艺后面,操作者做完后按表格一项一项检查画对勾,签字。

网友A:
承认“人都会犯错误”这样一个客观存在。解决之道在于管理。这就是图纸的标题栏有设计、绘图、校对、工艺、标准化、审核、批准……一串签名空间的道理。第一环节有10%的错误概率,第二环节拦住,他再有10%的错误概率,第三环节拦住……。三道程序下来,10%的错误发生率就剩下0.1%了……。所以,这种管理方式有数字作为理论依据的。很多人会说:这种做法现实中早就行不通了。没错,问题就在这里。放着正确的方法不用,如何不出问题?出了问题还能有什么办法?——回到你这个具体问题,最简单,最有效,也是看起来最笨的办法就是:找别人帮你检查图纸,一个不行就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承认“人都会犯错误”这样一个客观存在。解决之道在于管理。这就是图纸的标题栏有设计、绘图、校对、工艺、 ...

但是现在非标行业的公司有专门的图纸校核人员吗?项目那么紧好像很少时间校核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现在非标行业的公司有专门的图纸校核人员吗?项目那么紧好像很少时间校核啊

所以,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既然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办法,你就不必过于纠结。

网友B:
我的方法是:穿螺丝的孔就把螺丝穿上,穿线的孔就把线穿上,最后检查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方法是:穿螺丝的孔就把螺丝穿上,穿线的孔就把线穿上,最后检查干涉

受教!

网友:
记得有个检测工具,可以在孔做出来以后,再检查一遍!

网友:
基本是难上加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