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21装配体中零部件丢失无法重新加载

楼主(2021-09-02):
如图,soildworks2021 装配体中有一个零部件改了名字后重新打开显示:无法找到文件。。。。。。然后我点了“浏览文件”后就没有然后了。以前2018版会让我手动去寻找这个丢失的零部件的,2021版反而不行了。论坛里的大佬们,要怎么才能调出那个手动寻找丢失的零部件的界面

网友A:
为什么你们新手喜欢高版本的软件,大家普遍用的是2016的。不是版本越高越好。改了名字及时保存

网友B:
点击右键,打开零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击右键,打开零部件

就是这个问题。右键打开零件,然后出现这个界面。点浏览文件就没有然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们新手喜欢高版本的软件,大家普遍用的是2016的。不是版本越高越好。改了名字及时保存

软件版本本来就是五年一更新。要不然甲方发过来的图纸由于版本太低打不开,甲方才不管你这个理由。要是发中型文件,到时改方案哭死

网友:
是不是在另外一个文件夹或者改名称了,或者被压缩了,软件打开零件时找不到。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用SW的菜单“打开”,找到文件后选中,在打开按钮附近有个参考,点进去找到需要改的零件双击选择文件,确定后再打开

网友:
“浏览文件”界面没有了,在选项-系统选项-信息/错误/警告里看看是不是在“解除的信息”里,这里都是不再提示(提示出现后有个不再提示的选项,选中后就会出现在这里)的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们新手喜欢高版本的软件,大家普遍用的是2016的。不是版本越高越好。改了名字及时保存

不是我们喜欢 ,使用正版的公司 IT部门就会更新2020.

网友(点评):
大公司啊,我们小公司都是盗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