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问一下上银导轨和滑块特殊加工是什么加工啊,有什么好处

楼主(2021-09-02):
各位大神,问一下上银导轨和滑块特殊加工是什么加工啊,有什么好处

网友A:
电镀或者镀黑吧.

网友:
做直线导轨一段时间了.这种品牌的基本卖的都标件.没遇到过需要特殊加工的...

网友:
代号里有这个代表的字母,表示有可能特殊客户提出来的特殊要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镀或者镀黑吧.

导轨跟滑块电镀没作用哇,跑几下就镀层都没了,并且精度都没了

网友:
某些尺寸可定做的意思,我理解。

网友:
我理解就是非标的

网友:
没用过特殊加工的,你可以打电话问一下

网友B:
意思是可以按照你提供的图纸在改动不大的情况下来做导轨或滑块.价格另说了.比方说我要导轨上加个销孔,滑块上也加个销孔,牙孔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可以按照你提供的图纸在改动不大的情况下来做导轨或滑块.价格另说了.比方说我要导轨上加个销孔,滑块 ...

原来指的是客户定制,方向搞反了,我还以为厂商还有别的特殊加工方式

网友C:
最好是不要用这个功能,与供应商很难沟通清楚,楼主忽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不要用这个功能,与供应商很难沟通清楚,楼主忽略吧。。。

嗯嗯,灰常中肯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轨跟滑块电镀没作用哇,跑几下就镀层都没了,并且精度都没了

你是明白人啊.真没什么用.就心里安慰而已